日本色环电阻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1-11-07):
这是松下液晶电视电源板上的两个电阻,可能是日本的电阻,但色环标示有点不明白,如图:

按国标色环算是300欧的,但用万用表测是3000欧的。
是不是我色弱看不清?
按概率推断没理由同时两个电阻都变成3K.
还有,是不是日本的色环电阻和中国的规定不一样?
第2色环和第3色环的空位很大,按国标这个空位应该不是出现在2和3之间的吧。

网友:
怎么看都不应该是3K

网友:
我怀疑是5色环,空白地位是白环。因为我测到两个电阻都是3.08K.难道空出的地方是白环?

网友:
看样子应该还有个白环的,橙白黑棕3000欧姆

网友:
白色也应该在中间呀,不能在第二位,而且白色按标准是9

网友A:
是橙黑红棕,3000欧姆,第3环和4环颜色不一样

网友(点评):
3K的色环是这样,问题是3个颜色都一样的吧

网友:
不应该是3K

网友:
楼主用强光加放大镜仔细看,红色因长时间高温变得像棕色了

网友:
同意楼上,我也见过变色的。在电路的对称位置,一个红色正常,另一个变深了不少。

网友:
色环电阻真麻烦算来算去的标准不一样就更老火了应该统一搞个更直观的标准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橙黑红棕,3000欧姆,第3环和4环颜色不一样

同意楼上的说法      就连橙色的色环都变了没道理红色的色环没变

网友:
总结发言:楼主,你好!你上传了两张照片,其中右面的一张,仔细看的话,可以看到在黑环和棕环之间有个灰环或白环,这样,该电阻就是5环电阻了,其命名规则是,第1、2、3环为有效数字(黑色代表0,白色代表9,其余的你应该知道),第4环表示乘数(黑色代表乘以10的0次方,即乘以1,白色代表乘以10的9次方,即乘以10亿,棕色和灰色代表的含义以此类推,需要说明的是,还有金色代表乘以10的负1次方,即乘以0.1,银色代表乘以10的负2次方,即乘以0.01),第5环表示误差,常见的为金色(代表正负5%)和银色(代表正负10%),另外还有较精密型的棕色(代表正负1%)、红色(代表正负2%)、此档色标中,橙色、黄色和白色无效(即不用于表示误差),其余的色环表示的精度分别为绿色(代表正负0.5%)、蓝色(代表正负0.25%)、紫色(代表正负0.1%)、灰色(代表正负0.05)。所以,你照片中的电阻应该是308*10=3080欧或309*10=3090,表示误差的色环由于长久使用颜色可能变深,所以无法判断,本来推测是金色的(因为其颜色较浅,使用老化后,颜色加深好像变成了棕色),则精度是正负5%的,但根据你的实测值为3.08K,可知如电阻色环表示3080欧,则跟你的实测值没有误差,即使电阻色环表示3090欧,则跟你的实测值也仅有10欧的误差,所以,判定误差的色环为棕色的,即精度为正负1%(误差在31欧内)。有关电阻的色环表示,还有4环和6环的,4环的话,第1、2环为有效数字,第3环表示乘数,第4环表示误差;6环的话,前面5环的定义同5环电阻,第6环表示温度系数(单位PPM/℃),定义如下,棕色为100,红色为50,橙色为15,黄色为25,蓝色为10,紫色为5,白色为1,其余颜色无效。希望对楼主及各位楼友有帮助(特别是对12楼的朋友)。各位可以根据我的说明整一张代码表出来看看。

网友:
不好意思,更正一点,有关表示精度的色环说明中,灰色应该代表正负正负0.05%。

网友:
应该有白环,放大了能看出来,推色了

网友:
建议楼主看看位号表着是什么!有电容用的是这样的,无穷大!  还有一些电感用的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