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T80不触发故障

楼主(2011-11-07):
故障为不触发 与方正R640G的板是一样的 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 不能触发的时候待机电流 0.08 电流偏高 按开机键无反应 但3.5V都正常 能触发的时候待机电流是0.025V电流正常就能开机 开机后一切正常  从现象看应该是待机电路有软短路 但不知从哪查 有搞过这板的高手 能提供点思路吗 谢谢

网友:
应该是那个芯片虚焊了

网友:
简单的我都试过了 南北桥汗过 CPU供电IC EC 都汗过了 冷机的时候大多开不了 热机的时候多次开机正常 还有别的兄弟帮帮吗

网友:
这种情况你把南桥先拆了,看看待机,不行再拆EC

网友:
把EC托一遍

网友:
EC我拖过了 一样 现在再把南桥取下 看看如何

网友:
EC取下后 电流一样偏高 0.080  但会不会是EC跟BIOS读不到数据交换 所以电流不低下去呢

网友:
请高手们踊跃指点啊 谢谢

网友:
热开机可以?一般是南桥周围的问题吧

网友:
把南桥取下电流正常 0.025 以为是南桥微短 把南桥换了故障依旧 这机子有个规律 只要好的时候开关机多少次都正常 但只要把适配器拔掉 再插上就不正常了 电流就又偏高0.080不开机 但3.5V都正常输出的 还有高手指点吗 谢谢

网友:
EC换没换??

网友:
EC换过了 电流0.050不开机 这机子EC应该是有程序的

网友:
但我把EC拆了 电流还是偏高的 应该不是EC短了吧

网友:
高手在哪啊 指点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