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Z 主板温度过高了吗?

楼主(2011-11-07):
刚进手 的本子,老感觉温度高了,不知道行家高手们有用过 这款机子没有?

网友:
我没用过这款本子,但是板子的温度肯定高了。建议你重新装下主板驱动来试一下。

网友:
驱动都是官方网上下的哦,重装驱动有什么用?

网友:
开机多久才测的、、、、、

网友:
没有多久啊,什么都没做,待机几分钟这样吧,如果看电影能上到67度甚至70度,我设置70度就报警的

网友:
用了多久了?
清下灰

网友:
可能人品不行,买个翻新的主板

网友:
可能是散热模块有问题,您换一个散热模块试试。

网友:
拆看看下主板哪个部位温度高,是不是胶垫没垫

网友:
华硕的本子基本上那样,给cpu加个铜片,出风口清下

网友:
再查查温控IC有没问题

网友:
K42的话没有这么高的主板温度吧……我手上正好有一台,才40度……

网友:
今天把本子拆了,发现散热只有一根铜条,看来是这个东西不给力造成的散热不良了
手里没有什么好的铜片,找了片主板的南桥散热用AB胶加到上面希望能加快散热吧
上主板图片:

装回去时又发现个很奇怪的问题,这板上有两个接头没有连接起来,不知道是作什么用的,

网友A:
我们感 觉温度不算太高,机器运行都有温度的,同一个机器动行软件不一样温度不一样,即便运行程序一样温度也不一样,个体差异。

同意,其实可以换个测试软件对比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感 觉温度不算太高,机器运行都有温度的,同一个机器动行软件不一样温度不一样,即便运行程序一样温度也 ...

加了散热以后,现在主板恒定59度,CPU也没有超过55度,总算是降下来了,但是又有一个问题,那个触摸板在开机过了一段时间后就变得不正常起来,鼠标乱跳乱点,根本无法操作,是不是温度也能让它失灵啊,这东西是不是靠温度来感应的?????

网友:
现在电脑这么便宜,稳定性肯定有点欠缺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