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 USB都不认

楼主(2011-11-07):
今天接到X200 USB都认不到,BIOS里面调了,也恢复默认了,也重新更新驱动了,USB供电5V正常,对地阻止也正常,南桥也换了,BIOS也刷了。 在网上查了下和上面说的问题是一模一样的,出这问题的不少,也没有解决,,,,,,

          谁修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A:
插个U盘上去,用示波器打数据线的波器看有没有,不行就干背桥吧

网友:
仔细一点,我接到一台客户的也是这个问题。但是我用U盘进PE都是正常的,但进了系统之后有时能认到,有时认不到。本来这个应该就是系统的问题。也是X200的机器,三个U口都可以进PE。

网友B:
USB的时钟正常不,还有每一个USB接口的供电都有一转换芯片,你把他全部拆了,直接飞线。应该就能解决问题,我以前也修到一个,HP的机器,和楼上的一样 ,最后就是一个供电的转换芯坏了。

楼主说了供电5V正常

网友:
USB是经过转换芯片过来的 你用万用表测试一下 USB 的阻值有多大啊 400到500正常的 800那就是 南桥挂了  还是要花时间来查   我也遇到过  一般换了南桥就好了

网友:
看看USB供电芯片

网友:
我看图纸 上面也没有什么转换芯片,直接就进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个U盘上去,用示波器打数据线的波器看有没有,不行就干背桥吧

这个和北桥有关系吗

网友:
我也遇到和你的一样的问题,没有搞定,

网友:
我遇到     不过不是X200的     基本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的时钟正常不,还有每一个USB接口的供电都有一转换芯片,你把他全部拆了,直接飞线。应该就能解决问题, ...

3个USB口,两侧都有,不可能用的是一个供电转换芯片吧

网友:
USB不认跟北桥也有关系了? 修南桥好了吗

网友:
应该还是南桥的问题,你换的南桥是保证好的南桥还是测试的,BGA做的绝对没问题吗?仔细检查下

网友:
USB模块有单独供电的

网友:
usb口到南桥之间 有个互感电感看看是不是它出问题了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有5v供电的,就是不认USB,后来吧南桥换了就OK了。这个应该和北桥没问题

网友:
你看我的帖子,和你一样的故障,换的南桥。

网友:
  遇到过类似问题,换南桥,如果不行的话看看之间是否有断线

网友:
换南桥吧..........

网友(2014-07-28):
USB 48M的晶振有没?

网友:
每一个USB接口的供电都有一转换芯片,你把他全部拆了,直接飞线。应该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在换一个南桥试试吧,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重装系统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