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不了系统

楼主(2011-11-07):
一台台式电脑开机有光标在左上角闪,这种情况肯定是装一个系统,先用光驱装,换了几张光盘都在GHOST画面报错(雨林、萝卜、深度共5、6张)装不了,其中深度到一半的时候报错,其它的一开始就不行。没办法用U盘进PE进去了将硬盘格了,没问题能格,我U盘里有两个系统,结果这两个系统也都不行装不了,怎么办呢?更改硬盘模式,改了过后连光盘目录都进不了,还是不行呀!没办法换硬盘,换一个新硬盘用光盘分区、装系统一次性解决问题,好了。不知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有没有测试一下  硬盘ua

网友:
以前有碰到过,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以为是硬盘坏了,就换了一个硬盘,还有谁碰到过这问题的,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有坏道没有?

我前几天刚碰到过,用几种GHO文件都不能全部还原成功,但自己封装的GHO就可以,怪事

网友:
可能是主板接口问题,测试一下

网友:
有试过用安装版没,用正版系统的安装光盘呢

网友:
分区表格式出错会出现这种情况,一般由于病毒或者误操作使分区表从0磁道指向出错,这种情况下,硬盘可以格式化(不出错),使用PQ或者DM等工具重新分区会提示出错,以前曾经遇到过这样的硬盘,开始不懂的时候搞了好几天就是装不进系统,后来查了资料才知道是硬盘逻辑锁的一种变型,解决方法有不少,1,用软盘引导进入DOS,用debug将0磁道数据置0。2,引导进入diskgen,将分区表破坏重建。3,最简单的方法,如果硬盘数据不用保留的话,用量产工具装整个硬盘置1再置0,重新分区就解决问题了。我本人比较习惯用debug,呵呵,很多硬件问题都能解决,只是需要一定的汇编基础

网友:
你可以把硬盘挂到别的机器上看看能不能装的 这样的情况大多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感觉还是硬盘的问题,你用MHDD扫下看有坏道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