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31C档A1

楼主(2011-11-07):
今天收到一块昂达的G31C  测试卡过了C3     挡在A1  不过    内存电压正常,波形也正常。BIOS取下,烧录器刷BIOS,换上,问题依旧。请高手解答下,还能查哪方面。

网友:
看是不是北桥虚焊了。多换几个内存试下。接口仔细看下。

网友:
看有没有断线,考虑北侨,

网友:
不能碰到这类故障只检查北桥,南桥也有很大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桥子的希望大一点

网友:
G31板子挑内存,多换几个试试了

网友:
这种ONDA的G31确实很挑内存,一般要667,800的,,最好上800的,CPU上双核...

网友:
这种昂达的板子没碰到过

网友:
等待讲解,在线等待各位的答复,

网友:
看看外设芯片正常不?如果正常的话就干桥吧 昂达的桥和bios容易出问题、

网友:
查下内存总线时钟是否正常

网友:
你要是勤快就打下到北桥的地址线

网友:
测一下南北桥信号

网友:
昂达的板子修起来很郁闷的,桥爱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