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震精了,原来迅雷350x电源fpc这么牛逼

楼主(2011-11-07):
里面直接两条线在那放着,两根线在电路板上一个焊点连着我说那量阻值没有,也不导通,拆开一看竟是空架子,真是倒人

网友(点评):
又一搞笑人物,楼主今晚遗精吧!

网友(点评):
精要固,不能震,会伤本的。

网友(点评):
真正好电源品牌是台达,高效,全汉,dell品牌机电源等,

网友(点评):
我这里有个350w台达电源,主动pfc电路,正激变换器,里面的整流管上波形就是矩形破,那个干净真技术强劲.还有一个叫什么牌忘记了,“音乐神奇”的电源用料真是没的说,

网友:
迅雷公司什么时候该出电源嘞?

网友(点评):
呵呵,那是技展的电源,我们单位用的就是这一款,质量吗……

网友:
我拆了个“金象力霸”也像这样。里面是一摞铁板,两根导线在里面成了一根。
这也太“力巴”了吧!

网友:
我修过很多电源,山寨电源都这样!!!!!!!!没什么稀奇的啊!!!!!!!!

严重同意。。。

网友:
电源看一下用料和布局就知道这个电源的质量怎么样了,手感(重量)其次

网友:
好电源的重量一般是多少?

网友:
是技展的一个系列,本来就是一垃圾电脑,新的65旧的15,这还修。这东西也有假的

网友:
这就是中国人用来骗骗中国人的东西

网友:
好电源的外壳很厚实

网友:
现在的世道,一分钱一分货,时不时的还搞到了假的。

网友:
我一般看变压器我散热器的大小来确定功率大小,别的看了都没用,变压器体积一小功率上不来.

网友:
质量次的电源太吓人了,我甚至见过没有保险的电源……我的个神啊……

网友:
没啥奇怪的杂牌电源竟是直接连上的,你这个还好点,我见过直接板子PCB连接的

网友:
假PFC真是屡见不鲜

网友A:
只有杂牌的电源会有这样的假PFC线圈吗,我前段拆开国内某名牌的   changcheng   号称300W的,里面照样也是这样的了!
这个可不是翻新的电源,某网吧的,一次拿来几个,一批的,都是这样!防伪标识,三年质保都有!

网友:
正常毕竟价格

网友:
毕竟价格在哪里啊,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可怕呀假电源会害死人的

网友:
这是中国特色,我也拆过一只,这个变压器输出两根线接在同一个焊点,我把它卸下来,没一点影响,这是厂家为了迎合部分人心里,认为重的就好,这个就是增加重量来的

网友:
我这里还有个客人留下的坏电源,换了几个电容就搞定的!!!名叫“大笨象”真*脏话*搞笑!!!

网友:
山寨级电源的典型做法呀。

网友:
山寨电源都这样!!!!!!!!没什么稀奇的啊

网友:
很不幸,我也用了很多这个电源,只是没楼主的那么厉害。

网友:
便宜没好货。

网友:
你那长城绝对是假的,长城300p,做工板扎的很。

网友:
电源利润总大了,从卖到修一条龙...

网友:
这等做工差的电源,如果不把收费的问题考虑在内,根本没有修理价值。

网友:
我判断电源做工好坏,看散热片就知道,散热片厚实的一般是好电源,坏了值得一修;反之,这电源坏了就只有被肢解的份了。。。
另外从电源用的元件也能大概判断电源的好坏。
不知说得对不对,请各位拍砖。。。

网友:
假pfc太多了习惯了没什么稀奇

网友:
这个正常,如果楼主搞过功放就知道什么神假,我修过一个功放,双环变的,在打开一看后,有一个环变出线没有用上,只是焊在线路板上不相干的不联的地方,就拆下看看,一拆就散了,原来是个假的,冒充双变!外观一模一样,广州哪些小厂做骗也是用了心的。。比起哪些里面用水泥块的似乎高很多,因为可以从散文热孔中看到里面!!!

网友:
现在不能单单看电源的重量了!还必须看材质才行!

网友:
这个也忒狠了把。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假PF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杂牌的电源会有这样的假PFC线圈吗,我前段拆开国内某名牌的   changcheng   号称300W的,里面照样也是这 ...

那是假长城,跟真的一模一样,深圳这边很多

网友:
杂牌电源基本上都这德性。有电路板上PFC两根引线直接短接的,有的是在假的PFC里面两根线焊在一起的。有的PFC线圈是一块水泥,水泥的作用就是增加重量。修的多了就不足为奇了。再有杂牌电源为了减少成本,二级EMI什么的都是浮云。有个一级EMI就算厚道的了。一百以下的电源基本都这个死样。

网友:
见多了也就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