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00

楼主(2011-11-07):
联想SL400现在时内置喇叭是正常有声音的,但是外接耳机没有声音,是什么问题?

网友:
功放芯片坏了呗

网友:
驱动可能不对吧!下个原装的试试!!!

网友:
同意3L 感觉应该是驱动

网友:
切换问题

网友:
以上说的都有可能,先换驱动试试吧。。。不行就查硬件。。。。

网友(2012-05-01):
外接跟功放无关

网友(点评):
这你就错了,笔记本现在的外接和功放都集成在一起的。你的观念是老机子的了。

网友(2012-06-03):
我现在手上也有一个,功放换了,驱动换了。声卡主芯片也换了,都不行。

网友:
遇到很多HP的机子都跟楼主一样的问题   做系统都可以好

网友:
换个接口试试

网友:
HP的UAA驱动没装好,是啦吧没声音,外接有声音,在插入耳机的瞬间啦吧有响。
但楼主这台是联想的,不存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