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一半正常一半有阴影

楼主(2011-11-07):
如题。显示器能显示,但右边有青色的阴影挡住了。什么问题啊?

补充内容 (2011-11-8 09:37):
图片今天补上了.在下面

网友:
你还是传个图上来吧,,,

网友:
报屏型号上来..并配上故障现象图片..才能更好的帮上忙...

网友:
好的。明天就是带个摄像头去拍下来。

网友:
先看看,设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上星期我修过的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把屏线拆出刷刷应该有收获

网友:
是不是联想的?

网友:
屏坏的几率占百分之八十

网友:
联想的就是设置一下,就OK

网友:
有可能屏坏了,换个屏试试哈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kyNjU5fGFiNWIyOTNmMzJjZDhiNjA5YTJlODA3MDY0MTA4ZDI4fDE3NzcyNjAzOTA%3D&request=yes&_f=.jpg 上传图片了.补上.HKC牌子

网友:
修过一个屏,一半显示,但情况跟你的不一样,是显示的内容整体左移了,右边是黑的,,跳了驱动板一个电容就正常了

网友:
屏线?不是这么巧吧.刚好分一半

网友:
.刚看了论坛的屏坏的典型症状精华贴.有一例像我这个样子的.不是屏坏就是.控制板.先弄VGA接口处先.谢谢大家

网友:
期待结果,这种情况一般是屏有问题

网友:
从上传的图片看,是屏坏了,,

网友:
看样子。基本是屏的问题。。用通用板先试试

网友:
  你可以调下 屏试试  有的显示器有分屏模式     调下就好了     要是还不行的话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今天接到一台飞利浦190sw9也是显示一半  一边正常一边白屏  各位遇到过么

网友:
刷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