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自弄死的机子

楼主(2011-11-07):
作为一个新手,哎~~痛苦
今天我拿着一个DELL  pp17l就是原先发贴求掉电解决方案的。
我摸了摸MAX1999芯片,好像是南桥供电芯片。掉电的时候有点小烫,我以为是它出问题了,测了下16脚控制MOS管的脚(MOS管输出的电是正常的5V),6.6V,我觉得不正常。我就有点肯定是它的问题了,取了芯片,我想加电测一下16脚什么情况。这一加电,我的乖乖,我就在见证MOS管是杂个烧得了。MOS管冒起一鼓青烟。我立马拨了电,测了下M OS管,坏了。再用接头碰了下电源接口,大电流。取了坏的MOS管,上电。刚开始好的,一秒,另一个双MOS管又是一阵青烟。我知道,这个MOS遭了,又取了。后来我明白了,主板上所有芯片的供电芯片取了后,不能加电,加电就烧(师傅说的)。虽然我没搞明白,但是实验证明了,我在取了两个坏MOS管,没上MAX1999的情况下上电,待机大电流。然后上了MAX1999,待机正常不触发。
哎呀~~~~新手就是这样,不知道还要被我弄烂几个板子。还好这个机子客户说要换板子,要不然我又赔了。
新手们注意哦,我弄这个板子的前提是,师傅说,客户同意换板了,随便整。哈哈。

网友(点评):
很好的教训啊,呵呵,不过1999是待机供电芯片哦。

网友(点评):
以后就不会了。

网友(点评):
拆供电芯片通电,烧掉一片元件很正常。顺便告诉你原因是上MOS管G极悬空会默认导通状态,直接把主供电加到后极,不烧一大片元件才怪。

网友:
不错不错。有板子练手。你师父真好

网友:
有师傅就是好,基地就是我的师傅!

网友:
兄弟,这是常识啊,连这个都没跟你说你师父就让你折腾啊?幸好客户同意换主板,要不然你亏大了

网友:
客户没同意换板的机子,最多就是让我量量。还敢动风枪。。。。叫我动我都不敢动,量到哪不对也只有问。

网友:
但去,弄之前能给个思路就更好了!

网友:
MAX1999是待机3 5V供电芯片吧,,楼主误判这玩意儿拆掉加电后果很严重的.....

网友:
供电MOS管G极不能开路,你取了芯片,所以G极悬空,烧了管子了,因该是这个原因。

网友:
我记得MAX1999是电池充放电吧?

网友:
上次修个山寨苹果上网本.修好后没事做想搞搞好.结果搞得主芯片冒烟了.想死的心都有了.
唉.没心情了.

网友:
练手还是用便宜的或不用的板子好哦,赔钱伤不起啊.
今天我本来想找两个双MOS管 上上去看看情况的,结果找了半天没找到,哎~~弄坏容易,弄好难啊

网友:
没别的可以说  你师傅真好

网友:
下手需谨慎啊!

网友:
挺好的  还有板子练手    我们要是拿没动手修过的板子练手    只要发现就是100元

网友:
楼主学习条件太好了,羡慕啊

网友:
楼主,你猛男也, 这事也敢去做,嘿嘿,不过,没有修坏过板子的维修人员,是不合格的,楼主加油

网友:
下手需谨慎啊! 好好学习

网友:
我发现我比你们好多了,我师傅让我们直接拿客户的板子练手。好了直接拿走 ,坏了直接换版。

网友:
我弄坏了个T43主板,客户还没回话呢。恐怕客户让赔

网友:
学习那有没坏的,不要————,继续努力

网友:
lz真是高人啊,ic取了直接加电啊

网友:
取芯片,记得上管也得拆下

网友:
19v直接击穿上管。

网友:
一股青烟是亮点 哈哈 。。

网友:
很 人 我以前没电路的时候    也这样干过

网友:
拆了供电芯片怎么能去上电哦,这个只能怪你师傅没跟你讲

网友:
师傅好人,支持徒弟工作

网友:
原来残废板就是这样练成的

网友:
我的乖乖啊,不能拆电源IC上电的,  而且换IC也要仔细检查有没有诶焊号的,后果很严重!

网友:
有师傅就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什么问题呢。

哒哒响,短路,显卡附近想,9V以上开始短路,变压机器的指示灯一闪一闪的。头痛!

网友:
你把1999取了再 通电吗,疯了,失控的话会烧N多东西

网友:
你的师父好啊,这样的师父,真的没的多少的

网友:
pwm电路里的芯片要和上下管一起取下来才可以上电的。。要不然就一烧一大片哟。。

刚忘了说了。。G极一定不能悬空!!切记!!!

网友:
这样也挺好的,记忆更深刻。

网友:
哎,哥们悠着点哦,师父还是没办法哦 ,3V 5V芯片是不能拆的,是芯片的大概都牺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