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E2220W开久了自动关机然后过一会自动开机反复如此?

楼主(2011-11-07):
三星E2220W开久了自动关机然后过一会自动开机反复如此。。。。经我在论坛里看了一资料啊。。。。人家从实验当中查到是驱动板上的两个芯片了。。。但是不知道怎么购买这两个芯片啊。。。。。所以请大家在那里可以买的到这两个芯片呢????
就是图片上画的。。。。

网友:
这种情况建议先查按键有没有问题

网友A:
看样子就是一个产生3.3V,另一个产生1.8V的,看看能不能改吧。一般是查型号,淘宝购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就是一个产生3.3V,另一个产生1.8V的,看看能不能改吧。一般是查型号,淘宝购买呀。

按照上面写的东西,,在淘宝上是找不到的。。。在百度也找不到的。。不知道是怎么找啊。。。

网友A:
实在不行就换代用驱动板,或淘宝发原装驱动板,也不贵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行就换代用驱动板,或淘宝发原装驱动板,也不贵吧

v那也太浪费了吧。。。。。明明就是这两个东西坏了。。就要换一个驱动板啊。。。。

网友:
不过区区几十元,买三星的都是有钱人,怕啥?

网友:
一开始我以为是LED的屏呢 ,这个驱动板很便宜的,实在找不到那只能换了

网友:
看不见写什么,看线路猜上面是产生1.8V下面是产生3.3V

3.NC 2.GND 1.ON/OFF
4.IN 5.GND 6.OUT

网友:
这板子还是值得修的,一块原装板一百多呢

网友:
驱动板问题

网友:
改一个通用的驱动板算啦!!!好多三星的我都该啦

网友:
有1084 和1117改吧

网友:
最简单直接把按键板给拆了如果还有问题就是驱动板,至于驱动板哪里坏了就不知道了新手

网友C:
自动开关机貌似保护,看看有没有原件发热以及负载问题。

网友D:
买一块代用的吧,30块钱搞定,收顾客150跟玩似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一块代用的吧,30块钱搞定,收顾客150跟玩似地

那不是把那个线还要飞过去吗?
按键板能实现吗?触摸的按键能用吗?
怎么用?

网友:
1 换了全部按键
2 刷程序3
4换了主芯片
5电压工电视不是不有跳变
6好好查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v那也太浪费了吧。。。。。明明就是这两个东西坏了。。就要换一个驱动板啊。。。。

有时候维修就是这样,一个改良显卡芯片280,没有保修,买一块改良显卡芯片主板的芯片的350,还有三个月的保修,你怎么选择,现在还有人修笔记本或者台式机的刻录机或者光驱么,还有人修理键盘鼠标么
还有啊,看看能不能找到图纸,图纸上有完全型号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时候维修就是这样,一个改良显卡芯片280,没有保修,买一块改良显卡芯片主板的芯片的350,还有三个月 ...

只是有点可惜啊。。。没有找到图纸啊。如果找到的话,应该可以用1117改一下来用。。
没有图纸也不知道怎么改啊。。。换驱动板太麻烦了。。改完连接线后,还有把开关板接好,接开关板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板上又没有标是什么功能的。。。都是慢慢找,一个一个慢慢试。。太麻烦了

网友:
就是图片中的两个芯片发热了。性能不良。。。所以电压不稳就关机了。等一阵凉了。。芯片输出的电压又正常了。。又可以开机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动开关机貌似保护,看看有没有原件发热以及负载问题。

就是图片中的两个芯片发热了。性能不良。。。所以电压不稳就关机了。等一阵凉了。。芯片输出的电压又正常了。。又可以开机咯。。。。

网友:
IC601是什么型号的芯片呢????最后客户急着要拿走了。 。。没办法。。买了个通用驱动板。。
改上去后一切正常。。。。。。

网友(2014-07-28):
可能是主芯片不良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