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问题

楼主(2011-11-07):
电脑电源风扇和cpu风扇都转,电脑黑屏开不了机,主板指示灯也亮,鼠标键盘灯不亮,但是换了个电源就一切正常,请大侠指点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换了个电源好了那就是电源呗

网友:
应该是电源带不起负载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短接绿黑电源可以启动,但是接电脑不行的,请教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那还要问,修电源,,

网友:
看一下电源的标签日期,再打开电源看有没有电容鼓起或漏液,有就换掉。如果还不行就再发图回帖

网友:
电源老化了,换一新的吧。

网友:
大部分是电容爆了造成的!

网友:
拆开看看再说了。说不定就是电容的事情来。

网友:
修电源,电源带不起负载,

网友:
电源带不起负载,

网友:
把电容换了吧

网友:
上面说得对,换滤波电容

网友A:
电源里边最大那两个滤波电容不良,会导致cpu无复位,从而致使能开机,点不亮主机,我修好过一个,拆开看无异样,也就是没鼓包漏液,但摇晃听到响声,万用表测量充放电不正常,拆下来,还真是它响,更换后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里边最大那两个滤波电容不良,会导致cpu无复位,从而致使能开机,点不亮主机,我修好过一个,拆开看无异样 ...

我也有个长城300p 各项电压输出都正常,就是点不亮主板。有人说带不起负载,我用汽车前照灯泡上了12v点亮哦。输出电流至少4.7安。 接主板也确实主板不复位,请问jingchan7 同志 你说电源里面最大的电容有问题有什么根据,如何从仪表的测量结果上证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里边最大那两个滤波电容不良,会导致cpu无复位,从而致使能开机,点不亮主机,我修好过一个,拆开看无异样 ...

拆开一看确实如此。更换大电容后,点亮主板了。但是理论根据是什么,谁来讲讲。用表如何测量。

鼓包了

拆下来的电容

上主板测试 成功 !理论根据是什么,谁来讲讲。修好一个吧电源不是目的,搞懂道理才是王道。

网友:
这个问题总常见...谁能解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电源里边最大那两个滤波电容不良,会导致cpu无复位,从而致使能开机,点不亮主机,我修好过一个,拆开看无异样 ...

400伏滤波电容作用是滤波.电源输出功率越大.电容容量也要求越大,至于你说的能带起来12V车头灯,你用的是并口供电还是cpu供电12v,不管是哪路我想那应该是哪灯泡对于直流电压没那么高的稳定要求,而cpu核心电压是需要平滑稳定,经过整流滤波后的12V直流,后经pwm后输出的1.2-1.7v的电压,当滤波电容午饭正常过后,奇输出的各路电压均不能打到主板及主板上各部件复位的要求,他们无法复位也就没办法开始正常工作.我目前理解的就是这么多,测量方法包括目视有无鼓包漏液,用万用表测试电容有无充放电过程,注意讲电容取下后测量,避免电路其他元件干扰,建议观看刘坚强视频底三十九讲,可能会更易理解这个过程

网友:
电源供电不足 修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0伏滤波电容作用是滤波.电源输出功率越大.电容容量也要求越大,至于你说的能带起来12V车头灯,你用的是并 ...

也就是说。电源的输出功率越大,高压滤波电容的容量要求越大。
我是用小4品点汽车头灯的
关于说小4品经pwm电路输出的cpu核心供电达不到要求的说法,就是想弄明白。为什么小4品输出的12v用万用表20v直流量供电是充足的,示波器打出也是一条平滑的直线。要怎样动态的测量电路才能证明判断是由于高压电容滤波不良呢?(看来有这些破表破仪器不会测也是白搭啊)

12v输出↑

经主板的pwm电路后上管s极有方波输出,

上管s极波形↑

经过电感和电容滤波后就有时平滑的直线。万用表也打的出1.7v,就是主板点不亮。

cpu核心供电↑(看到有点我是把时基线拉开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