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yo cl-2 ru 94v-0触发问题

楼主(2011-11-07):
ATX14连w83304G...pwR+接到io去了...不知道这样是不是正确的.这样的话是io连芯片作为触发.现在短接触发排针,有跳变,但14脚那没有,想问下,真正的触发ic是io还是w83304G.这个搞不懂.因为如果两者相连的话,两个都有坏的可能,那就没必要修了.

网友:
想知道就跑绿线的线路、

网友:
找到电路图或者原理图一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去哪找这板的电路图...把我当神了

网友:
应该不至于2个都坏了。IO 和 W 什么的那个,你跑W那个到IO的线路,别误认为W那个的接地角-IO的是连接的。除了W的接地以外看看有没有,直接到IO的 。或者看看板子正反两面的W脚都跑到哪了。检测一下怀疑是给W那个信号的脚,测试下看看有没有跳变,或者信号之类的。如果有旧换W吧。在换之前,你最好仔细的看一下,ATX14-W的线路,看看小元器件有没有问题 。如果真的找到了,IO到W的线路无反应,或无跳变,你就应该对IO进行跑线路检测,以近一步确定是否是IO的问题。

网友:
你跑下线看看先从绿线跑下

网友:
我有一个和你一样的本本  。我的问题是能亮。进BIOS能认USB  硬盘   。。但是。。进系统的时候  进不去定在那里  做上角呢个---来回闪   USB进BIOS设置后也用不了 。。。一般不认硬盘 。u口。。换南桥就好了   但是换了个南桥问题一样。现在想刷BIOS 没有找到。。看你修的和我的一样 能不能发出来 让我刷一个试试??????????楼主

网友:
触发要量IO到时南桥的哪针,还要测南桥返回IO的角,还要测绿线到IO的角,你测的太少,没办法判定哪个坏了。。。。。。。。。。。

网友:
跑绿14pin是到w的..w到io..io到触发脚.触发不到南桥的.因为是南北桥时钟合一的.基本上都是直连的.在网上找了下.现在这种io好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