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没声音了,聊天时可以听到对方的声音,可对方听不到这边的。先谢谢了

楼主(2011-11-07):
电脑没声音

网友:
已经确定是电脑的问题,因为那个耳机到别的电脑是正常的。

网友(点评):
系统中,没有设置好,也会这样,,

网友:
麦克风设置打开了没?

网友:
看看你的音频设置

网友:
会不会是对方的坏了呢?

网友:
你的音频设置
前值面板第一个打钩。。

网友:
点QQ里面的音频设置向导,看一下。

网友:
谢谢各位了,问题已解决。

网友:
肯定是没有设置好

网友:
下次再出现这种问题,还是先自己动手,发帖无用啊

网友:
看看系统设置。应该是很简单的。如果不行。就装最新的驱动。到音频接口设置里找吧

网友:
很多这种情况,基本都是MIC没打开引起的 ,自己设置一下就可以了,还有部分HD声卡驱动的电脑,不要在CMOS里吧声卡设备换成AC97,后正常。。

网友:
不同的板,不一样的,有的是改HD声卡成AC声卡有的是禁用前面板检测才行的

网友:
没声音就先下载你本机的音频驱动,再重新装个驱动上去就好了。

网友:
麦克风开没有

网友:
楼主说已经解决问题了,那是什么原因

网友:
楼主是应该说一下解决的方法,向别人请教也教别人少走弯路嘛

网友:
首先确定你这边的声卡驱动对不对,,然后到控制声卡的软控制面板看,,有些声卡驱动打好后是在软控制面板中设置才有用的,,还有就是你用的是什么系统

网友:
在控制面板里验一下麦克 好用再去软件里调试

网友:
声卡什么型号啊,麦接前面的还是后面的,问题说清楚才好解决啊,对方说话能听到,说明声卡驱动是好的,多半是设置问题

网友:
神仙也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