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8):
数据都是word excel 文件,全部都是放在桌面的。不小心还原系统了,求高手指点迷津
数据恢复

网友:
来个高手啊

网友:
数据已经被覆盖 恢复的可能几乎为零

网友:
支持楼上,不用去做无用功了

网友:
报告,大部分录像,照片弄出来了,少部分word excel弄出来了,大部分word excel出现乱码,难搞

网友:
用Diskgenius试试看

网友:
数据覆盖了,用diskgenius也没用的

网友:
数据损坏了,如果是excel文件是数据区损坏就不好修复了

网友:
有些乱码能搞出来一部分,很多都搞不出来,有没有什么软件是可以修复的

网友:
试试“DiskGenius软件”。

网友:
神虎数据恢复,到他的网站去下,免费注册,免费使用,效果不错。

网友:
哦~~~~~~我试试

网友A:
如果还可扫描那原放在桌面的。。。word excel 文件那要看看数据覆盖
多少,,《有些乱码能搞出来一部分,很多都搞不出来》。。。那就要文档碎片重组啦!!!老兄祝你好运

网友:
文档碎片怎么重组,有软件还是手动,具体说说

网友:
用excelrebuild ,wordsan试试,不过这种情况恢复的可能性不大了。

网友:
被覆盖了难恢复回来

网友(2011-12-14):
文档和表格难恢复,是因为有碎片,图片和其他的,基本都能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