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gmnc68主板点不亮(不跑码)

楼主(2011-11-08):
一冠盟主板点不亮,测量CPU没有供电,随换电源管理芯片,故障依旧,请朋友们指点一下(bios型号mcp68mv60)

网友:
楼上给出具体情况 主供电不出 有可能是被别的电压拉低了  查查别的供电

网友:
CPU无供电,查CPU供电电路,滤波电容,MOS管,PWM,如都正常后,在检测其他

网友:
你先测下CPU G D是否有电压 如何上管G级没电压在检查PWM周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