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K8T890N7(2.0)跑C1

楼主(2011-11-08):
刷过BIOS,而且也换过好几个版本,1.0 2.0 4.0版,都不行,内存电压正常,应该如何下手,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内存换了没 压下桥试试

网友:
还是测内存 供电 时钟 数据 还有这板子内存应该是u座控制的吧 你看下走线

网友:
查下内存的时钟还有看桥有没有问题

网友:
悲哀啊,额也遇见这问题了

网友:
多用几根内存条试,今天 碰着一个神舟主板四根内存都是好的,但是只有一根能跑过码。不知道是什么回事。。。其他都正常

网友:
师傅说是北桥坏了,我学做BGA,直接就做短路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