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不到2年的Y550,使用不到10分钟必卡死,蓝屏重启,请帮忙看看是是咋回事,谢啦

楼主(2011-11-08):
大哥大姐们,
       小弟使用不到2年的联想Y550,开机不到10分钟必卡死,2分钟后蓝屏重启,请帮忙看看是是咋回事,谢啦,下面是我用HDtune检测的截图,帮忙看看吧。。。电脑里灰尘啥的,清理的比较干净。。

网友(点评):
硬盘快不行了吧,该换了

网友:
硬盘涨价了

网友:
大哥,啥意思啊,

网友:
风扇都是灰了吧?不清理一下吗?

网友:
看内存 硬盘有问题没

网友:
看看系统有问题不啊,先装软件再说硬件

网友:
系统重装了N遍了,还有2次装的时候中断。。用的联想的一键恢复。。。谁能帮我看看这个检测的截图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觉得,你应该拿你的硬盘从新0此道填充下0 ,然后从新做个系统,在检测下 ,如果问题依旧,应该换个硬盘实验下,如果手头没有硬盘的话,应该拿MHDD检测下硬盘的坏道,估计跟硬盘的关系应该不大,你说他是坏道问题吧。你产生的问题很一致,说是固件的问题吧,固件的问题是不会这么频繁的。这种问题给我的感觉像供电不稳,看看CPU附近的电容怎么样了?摸摸南北桥温度怎么样 ?检测下CPU供电。老觉得你这是  CPU供电不稳定的原因。

网友:
看你这好象是硬盘有问题,先换个硬盘试一下。

网友:
换ia硬盘和内存试试看·还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主板的事情了·

网友:
风扇堵了,温度高。还有内存硬盘CPU都能导致死机蓝屏。

网友:
HD Tune软件是垃圾,无参考价值。

建议如下测试,找个光盘带dos或者winpe的,启动进入,什么也不要做,看看是否死机。

如果死机,就确定不是硬盘的问题,而是其他硬件问题,多半是主板,cpu供电部分可能性比较大

之前一直用MHDD,最近才开始用HDTune 来在系统里面扫描硬盘,感觉还可以,速度也比MHDD要快,这个软件还是跟那帮学生客户们学的呢,原来系统里面还有这种工具!哈哈,进不了系统,这玩意就没

网友:
好像是硬盘有问题了吧……扫下硬盘呢,看有没有坏道什么的……

网友:
用MHDD测一下硬盘,看有没有红绿块 还有温度是关键

网友:
把硬盘卸掉,装在其他机子上,用MHDD检测,看看是不是硬盘坏了。

网友:
扫下硬盘看有坏道没有。

网友:
啥意思啊,不知怎么回事,好角就是要扫灰尘的吧

网友:
pe睇下先罗

网友:
换个硬盘就能解决问题了啊

网友:
截图显示硬盘好像是有问题,用U盘PE启动电脑试一下,要是还是这故障就检查下散热,以及内存。估计散热的问题多一些!感受下出风口有没有正常散热通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