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Q3000,板号U50SI1--MAX8770--C1问题

楼主(2011-11-08):
这块板首先是待机部分大段路,进过检查发现4468挂了,换了个4468就可不短了,可以出发。感觉待机电压有点高0.083,把CPU、内存、屏挂上开机不显示电流一下就跑到2.0以上,有时候还跑到3.0左右,CPU温度狂升,装着散热风扇在4秒左右,用手去触摸烫得不得了。CPU试过问题依然,把屏拔掉问题依然,请高手指点!此机上的是INTEL T3000的CPU

网友:
最初是Q28坏,换了Q28(AO4468)。现在L1上没有1.8V。

L1没有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