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键盘位置进水

楼主(2011-11-08):
联想B460 键盘位置进水  待机有问题。换了51125 好了 但还是电流过大。。。摸到有两个八个脚的小芯片发烫。。二话不说马上取掉。。。现在待机正常 可以触发了 但是电流上到1.2几 就是上不去。。接屏也不亮。。。。。。1.2几是上着散热器的 .如果把散热器取掉 电流就到1.7几掉电...好像没跑U......接着把U取了  电流0.68 .上下跳...摸北桥和显卡都烫得厉害 ..晕死...难道都挂了???   各位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   有图纸顺便发一发哈   谢谢

我量了下电压。1.83    1.08   0.8    1.5  0.76   北桥电感阻值0.3几 北桥应该挂了

网友:
顶一下哈啊

网友:
二个8脚的芯片什么啊。 换上去没有啊!~

一般掉电的话。查开机触发后面的电压。看看是不是有电压没有出来。

进水的机器一定要查。有没有腐蚀断线的地方。

网友:
请看清楚我所写的..上着散热器电流1.3   不上散热器电流往上跳..到1.7几就掉电..好像不跑U一样..把U取了上电北桥显卡发烫严重.....两个小芯片都是U口供电的

网友:
是不是缺少电压

网友A:
少供电的话也会发烫的....你仔细查一下,再者进水的机器这个没保证的说法,运气好,就坏一个,运气不好,都坏了,都说不定,得怀疑一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少供电的话也会发烫的....你仔细查一下,再者进水的机器这个没保证的说法,运气好,就坏一个,运气不好,都坏了, ...

确实。。。显卡上电容1.8几晕。。过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没有图片呢?

--  要图片干啥啊呵呵

网友:
是温控芯片吗

网友:
是不是电压不正常啊,

网友:
进水的机器好难修啊,最好先别动桥,动桥容易废掉主板,先看看有没有缺少电压,有没有腐蚀的地方。

网友C:
   换板子吧!我觉得没多大希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板子吧!我觉得没多大希望了!

呵呵 换板了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