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NFORCE4-A939 939的板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1-11-08):
    精英939   能点亮就是键盘不能用  通电键盘灯闪一下就不亮了   打阻值正常 也有5V电压 排容也换过了 还是不行   求 帮助

网友:
排容取了试试····

网友:
排容 去掉也不行

网友:
担心桥  挂

网友:
换io试试,阻值电压正常的情况下一般换io都能好

网友:
我也建议IO!

网友:
IO 是8712F-A

网友:
电压正常``地址数据线对地阻值都一样的话还不行哪就用IO了

网友:
把鼠标键盘的供电排阻换啦。。。在就是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