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通病如何解决?

楼主(2011-11-08):
我的电脑是东芝M系列的,在网上搜索了N天,可以肯定是它的一个通病,CPU下面那个大的滤波电容的问题,现在想自己更换,哪位大侠能给点意见?各位大侠,我还是非正式会员,所以你们贴里面的图片都打不开,恳请哪位大侠能发电图片到我的邮箱里?我需要那个电容的具体位置,以及该换什么样的电容怎么换等等信息!谢谢各位大侠了!!!
忘记说了,我的邮箱“sevenli_1984@126.com”,急求!!!

网友:
那个电容在CPU后面啊

网友:
换6个330的就行了

网友A:
我全部都是换的6个330的 220的应该也可以
换过的 从来没出现返修

网友:
从别的主板CPU电容取6个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
你是新手 ,建议还是电脑城找人换。CPU 底座弄虚了。就非常麻烦。小则换座。大则换板。换板价起码上500RMB.慎重!!慎重!!!

网友:
换个电容没那么麻烦的 如果你从来没焊过东西 或者没有专业设备,那劝你还是花米修吧

网友B:
你自己没拆过的话,也很容易搞坏的,注意点哈!!

网友C:
CPU旁边有两个装电容的位,是出厂时预留出来的,在那位置加两个上去就行

网友:
不是说还有两个可以直接加电容的吗?我想先加电容,如果搞定了就不用拆了,新手不敢乱拆,可以给个截图看下那两个位置在什么地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全部都是换的6个330的 220的应该也可以
换过的 从来没出现返修

我是从淘宝上买的几个330uf,6.3V的可以吗?网上有几家专门卖这东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没拆过的话,也很容易搞坏的,注意点哈!!

拆机拆过,就是没焊过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旁边有两个装电容的位,是出厂时预留出来的,在那位置加两个上去就行

我也听说了,但是看不见截图,不知道长什么样,具体位置也不知道,能不能帮忙发个截图,看下具体位置?

网友:
更换的话最好是原值代换,如果自己没焊过的话最好是找懂的人。

网友D:
不懂就别乱换了,一旦换反,小故障就可能成大问题了,别为了省个小钱再花大钱了。。。。。

网友:
找电容爬在电容上面焊(原电容不拆,直接加焊在电容的上面),即安全又能起到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懂就别乱换了,一旦换反,小故障就可能成大问题了,别为了省个小钱再花大钱了。。。。。

不是为了省钱,是因为去了几个店都不知道原因,还不如我自己弄呢,给那些不懂的人弄还不如相信自己

网友:
那么多人上图,为什么就没人愿意帮忙发个都我邮箱里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