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500G 冷启动不认盘,电机不转!

楼主(2011-11-08):
一个WD500G蓝盘,冷启动电机不转动。如果把数据线取了,再插入电源线电机就转了,再上数据线。热启动就可以认盘了,而且使用一切正常。只要是热启动都没问题。关了电源再启动就不转动了。
用硬盘检测工具都非常正常的!!!!
补充内容 (2011-11-9 15:17):
平台换了N个,都是一样的!!!
补充内容 (2011-12-8 10:11):
问题解决了,是电路板上一个电容容量减少引起的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9295-1-1.html
硬盘

网友:
换一块硬盘板试试看咯··也许板有问题·

网友:
搞维修的肯定的啦,换了N个板都是一样的问题。。有没有人遇到过呀。。

网友:
主板坏了

网友:
也可能是电源问题

网友(2011-12-08):
问题解决了,是电路板上一个电容容量减少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