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

楼主(2011-11-08):
收到一块hasee主板,台式机,不能开机,板子有个管子型号是EH11A不知道是什么管子三个脚的,一插电就发烫,测得此管子中间脚对地阻止很低,电压只有0.54伏,右边脚有5伏,手摸南桥,声卡,网卡均不发烫,此故障一般是主板哪个元件坏引起它发烫,检修步骤怎样进行

网友:
哎,没人指点

网友:
寡人的贴啊,

网友:
找找线路 追着他的线路往前找1

网友A:
是南桥供电管烫吧,看下USB接口二、三脚对地阻值,很可能南桥挂了

网友:
上电就发汤肯定那管子坏了,上个图让师傅们给看下怎么代换

网友:
拆下网卡芯片就好了,可能是雷击坏的

网友:
不烫了,也可以开机了

网友:
雷打过的机器,摸着网卡开机,在5秒里发现温度上升很快的,立马断电,吹下网卡,再开机看其他部分正常不正常。然后再测下网卡旁边的电容。正常了吹个好网卡。

网友:
网卡温度不高有呀,甚至可以说没有温度

网友:
应该是硬性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南桥供电管烫吧,看下USB接口二、三脚对地阻值,很可能南桥挂了

网卡芯片挂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