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41 无CPU vcore电压 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1-11-08):
华硕G41  无CPU vcore电压 复位灯常亮       由于不认识这个电源管理芯片,所以也不知道怎么查,  U座旁边有两个小的四方形芯片,一个上面标AP-CB 525   另一个标DB-CB 83U   请这两个哪个是电源管理芯片,怎么去找引脚定义啊?

网友:
万用表一表笔放在cpu供电电感上。另一表笔划那两个芯片。通的就是cpu供电芯片。

网友:
我是想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也找不到供电IC,学习下

网友:
那两个最好一起换了

网友:
不是有个元器件网站吗,进去看看

网友:
没图纸的情况下只能凭借经验,用跑线的方法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