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了其它管理员账户后怎样还原Administrator账户?

楼主(2011-11-08):
                          如题。

网友:
在WINDOWS系统创建了一个新账户后,原来的Administrator账户不见了,怎样恢复?
         安装Windows XP时,如果设置了一个管理员账户,那么系统内置没有密码保护的Administrator管理员账户是不会出现在用户登录列表中的。虽然它身在幕后,可却拥有系统最高权限,为了方便操作及保证系统安全,可以先给它设置密码,然后再把它请到台前来。以下便介绍具体方法。
        1.使用“传统登录提示”登录 启动系统到欢迎屏幕时,按两次“Ctrl+Alt+Delete”组合键,在出现的登录框中输入Administrator账户的用户名和密码即可。也可以单击“开始→控制面板”,双击“用户账号”图标,在弹出的“用户账号”窗口中,单击“更改用户登录或注销的方式”,去掉“使用欢迎屏幕”前的复选框,单击“应用选项”即可在启动时直接输入Administrator账户名及密码登录。
        2.在登录的欢迎屏幕显示Administrator账户 单击“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后回车,打开注册表编辑器,依次展开“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Version\Winlogon\SpecialAccounts\UserList”分支,这下面建个dword值,名字为你的帐户名(administrator),将右边的Administrator的值改为1,即可让Administrator账户出现在登录的欢迎屏幕上。
         3.自动登录到Administrator账户 单击“开始→运行”,输入control userpasswords2后回车,在打开的“用户账户”窗口去掉“要使用本机,用户必须输入密码”前的复选框,按“应用”后,在弹出的“自动登录”窗口中输入Administrator账户密码(如图1),按两次“确定”即可。注意:如果原来就设置了其它账户自动登录,应该先选中“要使用本机,用户必须输入密码”前的复选框,按“应用”后再去掉选中的复选框。也可以修改注册表实现自动登录,不过没有以上方法方便。 当然,如果不需要Administrator账户,可以依次打开“开始→控制面板→管理工具→计算机管理”,在“计算机管理”窗口,展开“系统工具→本地用户和组→用户”,在“用户”右边窗口双击Administrator账户,在弹出的“属性”窗口中选中“账号已停用”前的复选框,按“确定”即可停用Administrator账户。

网友:
这么其本的电脑常识都要这里问。。。。。百度下。。

网友:
Ctrl+Alt+Delete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9300-1-1.html

网友:
进系统后,注销或切换用户,使用Administrator账户登录(或用其它方法也得)

我的电脑右键→管理→本地用户和组→用户,删除其它管理员权限的帐户。

网友:
这个问题 很容易啊 !楼上的正解!!就不再重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