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问题,帮忙看看吧,谢谢

楼主(2011-11-08):
大哥大姐们,

       小弟使用不到2年的联想Y550,现在开机不到10分钟肯定卡死,然后蓝屏,重启,用HD硬盘检测截图如下,谁能帮着看看,到底啥意思,该如何操作呢?谢谢

网友:
可能不是硬盘问题,先查查是不是内存或者温度高

网友:
应该就是你硬盘的问题   你自己看看那硬盘的牌子   富士通的   马上丢掉换一个    不过你运气有点差啊    昨天的硬盘报价   ST500G    600大洋    今天就不知道了

网友:
用MHDD 检测下

网友:
没错是硬盘坏块太多了,换盘吧

网友:
你这个看 不怎么懂,你到是可以用MHHDD扫描硬盘看看,

网友:
这个真不知道,你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啥时候洪水下降呀
我也想再配个小电脑玩玩。

网友:
用MHDD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用MHDD测一下吧!  不像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先排除法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全面格式化,低格也行...

网友:
有坏道?是不是分区表信息紊乱造成的,重新分区格式化,全部。。

网友:
散热不好,温度过高,风扇被灰堵死,或是内存的问题,检测下内存

网友:
简单的先换个硬盘试试, 再看看散热如何

网友:
硬盘确实可以引起这样的问题哦,用MHDD测一测先啦,这个准一些

网友:
电脑已经清理的很干净了,
用MHDD检测红色的X有200来个,还有格什么A打头的有20多项,是啥意思啊?
本人不太会用MHDD,是从网上看的教程,还请高手指点啊。。。

网友:
用HDD检测一下不就很明了了吗

网友:
MHDD检测下,不行换块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