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400板子大电流及不过内存

楼主(2011-11-08):
HP nc6400板子大电流及不过内存
故障机型:HP nc6400
故障现象:大电流及不过内存
故障分析:这个机子是一个同行拿过来的!接过机器加上可调电源电流跑到0.26A立刻掉电,大家都懂得,这个板子有短路的。于是,拆机探个究竟,拆出板子一看吓一跳,这个板子的PU25已经烧得面目全非了。

二话不说,先更换再说吧,这个都不用风枪了,用镊子一碰全部下来,不过,这个IC烧得太重了,把8脚及4脚的焊盘都烧得了,没办法只可飞线接了。换好后再次接电源还是涛声依旧啊!

顺手把几个大电感打了阻值,都正常。那就来烧机了,开始这摸那摸的找凶手,突然摸到PU2(充电IC)时,感觉到了温度。心中暗喜.立刻更换,换后再次接上电源0.07.待机正常。但触发电流跑到0.63不动了!

革命尚未成功,仍需努力啊,当查到内存时,电压1.8V,时钟却有点儿不正常了时钟只有0.12V, 所以查到时钟IC,同样,先查供电,查到都为正常态,心想肯定是有到MCH的时钟信号有异常的,所以查了到MCH的时钟,查到R1115这个电阻时,发现1 端有电压,2端却无,虽打个阻值发现本来不24欧的却变为了86欧,更换过后,此机修复。因本人第一次发贴,有图可能不太清楚,还望各位大师海涵!

网友(点评):
有点错误楼主的充电芯片是PU2吧 不知道为什么这款机子的PU25那么容易烧,希望高手解答

网友(点评):
内存时钟不正常就查到了时钟芯片,方向不对啊,内存时钟都是控制器给的。

网友:
网速有点不给力!第一次传图片没显示出来!再次编辑了一下!

网友:
我晚上下班前接到个进水的东芝,看到进水的地方是键盘的右边,清晰了下,接电池能开机一切正常了,但是接电源就不行了,明天去看下,我也换了LM393的!

网友:
楼主查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这个现象还没遇到过呢。以后得注意一下

网友:
老师 修机还是这么牛

网友:
老王还是厉害、

网友(点评):
别那么说,这个对你们都是小CASE!

网友:
水平不错。。基本功很扎实。

网友:
楼主好经验   先收藏 作经验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也是内存无时钟,明天去查查.

网友:
楼主这个好思路,内存时钟不对,从而测北桥的时钟,小弟学习了

网友:
有两点,插上电源,电流跑到0。2掉电,楼主怎么就肯定说有短路?欠压掉电或哪个信号异常呢?
还有就是你打阻值都正常了,还用烧机?还能烧得出来,怪了

网友(点评):
立刻掉电。当然掉电是分几种情况的!

网友:
时钟出问题了。。。不好查哈

网友:
是有点不懂,没短路你烧的哪,在哪接的点烧,

网友:
王老师的处女作,小弟我过来借鉴学习~给力

网友(点评):
MY GOD? WHO ARE YOU?别老师老师的叫了,别人听了不好。哈哈!

网友:
标题写大电流    但维修过程没看见你又大电流啊

网友(2012-02-12):
北桥的时钟不正常引起内存的时钟不正常

网友(2012-09-19):
修得不错呀,呵呵。很好。只是还有些没交待清楚。这时钟是北桥给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