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康主板ML-94V-0自动关机

楼主(2011-11-08):
      同行拿了一块富士康主板ML-94V-0,开机一直跑码到亮机代码7F,但用不到一两分钟就掉电,目测北桥附近有几个6.3V1000容量的电容爆了,之后以为是电容引起的,更换后,故障依旧.后来测各组电压是否正常,最后摸到CPU一组供电管子发热不正常,量那一组的管子是否有问题,引起其它两组的管子阻值不正常,后发现一个场管给击穿,以为是这个问题引起,更换后,阻值也正常.但通电后,这组供电管子还是不正常,一下子就发热了,后将这一组发热不正常的上下管一起更换,问题还没有解决,后测这组不正常的管子G极电压是2.8V,别的正常组的管子G极是2.2V,量旁边的电阻阻值也正常,由于看了这个电源IC 是ISL 6312,没有这种IC更换.,不知道别的会不会引起这种情况.要等这个IC回来换后才能知道是不是这个IC引起的.

网友:
很有可能是I/O

网友:
你测下限流脚是否跟电感通 正常是不通的中间有一个电阻 最好把S连接哪个电阻换了

网友:
3#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楼主你找到图了没有啊?有的话能不能给一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