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启天M680E主板跑8D

楼主(2011-11-08):
联想启天M680E主板跑8D,各电压正常,换过I/O,刷过BIOS还是不行,求思路,

网友:
干桥!吧  干桥就能好

网友:
干桥,如果是单桥就干单桥,如果是双桥就干北桥

网友:
看看是不是掉了元件  内存边上

网友:
奇怪的代码,没见过,不过可以加焊北桥或换个时钟芯片或加焊内存边的电阻试试。

网友:
没见过这种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