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L193W一亮就灭

楼主(2011-11-08):
手里一台AOC L193W。故障现象开机正常显示2S黑屏,数秒后又亮2S左右再次黑屏,如是几次完全黑屏,有图像显示无背光。
更换高压板,灯管故障依旧。请问各位老师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检查按键,不然就是驱动板了

网友:
电源供电不足吧

网友:
电源供电不稳定吧。

网友:
外接灯管试试.可能是灯管问题

网友:
黑屏的时候指示灯变化吗?不变化那是高压或者灯管问题,如果用通用的话注意功率够不够,再者用单灯的高压条测试每一个灯管,确认是灯管还是高压。如果指法是亮的只是颜色变化,跟电源关系比较大,查一下电源。

网友:
同意7楼的说法,其实要是驱动板有问题的话也有可能

网友A:
看看 黑屏的时候 驱动板过来的开关信号电压有无变化 给高压条的供电有无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 黑屏的时候 驱动板过来的开关信号电压有无变化 给高压条的供电有无变化

同意楼主的说法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你看高压启动信号是否持序一直有?

网友:
重点查灯管,外接几根灯管一测不就能说明是那一块问题了么,然后在小化维修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这样的问题。。高压板没问题。。肯定是驱动板问题。可惜我手头没驱动板。。。。

网友:
7楼的朋友说的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