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一个开机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1-11-08):
为什么华硕主板直接短接绿黑线启动不成功,必须按开机建键才行,而有的主板却可以

网友:
华硕的板是很特殊,它的电路设计不一般,有的诊断卡对华硕主板而言,就不跑码,

网友:
短接绿黑线不行的话,电源坏了吧

网友:
电源好的,正常开机行,短接绿黑线就不行

网友:
没有碰过哦,主板坏那里老重启呢??内存是好的

网友:
我遇见过好板子不跑马的,这个没试过

网友:
一般来说应该是电源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