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电路维修资料

楼主(2011-11-08):
CPU 电路维修资料
1.故障
(1).故陈代码用主板诊断仁测试,代码为 oo 、 FF 。此类是电脑最常见的故障,维修难度特别大,往往需要借助多种测量仪器来,如
示波器
、诊断卡和主板带灯测试仪或假负载,根据测量结果综合判断故障部位,然后参考相应单元电路进行维修。
(2) .故障现象在 CPU 供电正常后, CPU 风扇可以转动,但电脑出现黑屏,无任何报警信息。此时就必须检查 CPU 是否工作,如果有报警声甚至有光栅,说明 CPU 己经正常工作了。
2.检查CPU供电电压
3.测量CPU三大信号
(1)CLK
(2)RST
(3)READY
4.其他原因
BIOS电路,控制器,DBSY
附件详细
cpu
cpu供电
同意楼主:
5.0
(未读信息8)
同意楼主:
兄弟,CPU的三大信号是什么,哪位大侠指点指点

网友:
这个特别有用。,。。。。

网友:
最好是要搞清楚它的开机时序,这个很关键哟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