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3450怎么装系统

楼主(2011-11-08):
戴尔的3450机  装win7的系统  怎么装啊   和装XP一样吗?有什么区别没?

补充内容 (2011-11-9 09:52):
机子开始就是WIN7的系统,现在还想装WIN7的,本人就会装XP的,没装WIN7的经验,问下  装的方法一样吗?

网友:
总是有那么多的机器总是不好改装系统

网友:
装系统不是都差不多吗?

网友:
装一下试试真不行还是用W7吧,大江后浪推前浪。

网友:
r如果自己不会不要轻易装

网友:
一般机器自带XP的,大多可以直接改WIN7。有的需要调BIOS的。

网友:
标配系统的,有些就是不好改装。

网友:
没有啊都用GHOST装的。。。。

网友:
一样的 如果是新机的 话 可以恢复自\带的 win7

网友:
刚开始能进系统  GHOST到70多GHOST不进去了
然后再试  还是一样

最后竟然连 硬盘都不认了

网友:
去下个GHOSTWIN7,和XP安装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