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sl410硬盘密码怎么破解

楼主(2011-11-08):
thinkpad sl410硬盘密码怎么破解,刷BIOS是不是可以呢?这个好像没用专用的码片。

网友:
确定是硬盘密码吧?如果是硬盘密码的话用UDMA可以解决,一下的事

网友:
有开机密码。有硬盘密码。开机密码已经找到了。
硬盘密码还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密码怎么解决?也不能运行光盘

论坛上搜下 有的

网友:
没听过硬盘密码可以破的,BIOS刷了没有用的

网友B:
看你的硬盘是什么牌子的,不同牌子的破解方法不一样,有些PCI3000就能破,有些要效率源专修或UDMA,还有些硬盘主板上有后门的,短接其中两个点即破

网友:
硬盘是希捷的。装到台式机上。可以运行光盘。。可以格式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硬盘是什么牌子的,不同牌子的破解方法不一样,有些PCI3000就能破,有些要效率源专修或UDMA,还有些硬 ...

UDMA是什么啊。一个软件吗?

网友:
硬盘密码很难搞的,直接换了吧

网友C:
目前没有破解过硬盘密码,到时候上课的时候问问喜哥能不能破~

网友:
引用 网友A:
UDMA是什么啊。一个软件吗?

俄罗斯开发的一款硬软结合的用于数据恢复和硬盘维修的机器,不过很贵,四万多银子

网友:
靠,4W多还不如再买N块硬盘。。

网友:
这个是加密的,破这得好多钱啊,没什么重要东西的话还不好换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没有破解过硬盘密码,到时候上课的时候问问喜哥能不能破~

哥位,你问喜哥怎么修了吗?

网友:
硬盘密码是存在硬盘线路板上的吗?

网友:
用硬盘维修工具可以,XLY PC3K都可以ST 的

网友:
如果是BIOS里面锁的硬盘   要破解估计是没戏了

网友:
我们这也有个,都是叫他换的

网友:
看错了,这个硬盘是富士通的,型号:mja2320bh
320G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