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无CPU供电

楼主(2011-11-08):
IBM T60无CPU供电,,第一脚 EN 有3.3V ,,第二脚 PG 3.3V ,,第三脚 PG也有5V,,31脚VCC 5V也有,就是没有CPU供电,,该怎样下手呢

网友:
T60板子断线的多点。

网友:
没有断线,,板子成色很好,,换了CPU供电芯片还是一样

网友:
点位图  图纸两个一起用很好修的

网友:
CPU坏,导致没有CPU供电,,我开始一直上CPU测供电,因为这样不会掉电,,拿掉CPU,看到有CPU供电,,所以换了个CPU,,果然亮机了,,

网友:
原来是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