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K8NS,不触发,PWR4.8V有,求教高手指点?

楼主(2011-11-08):
技嘉K8NS,不触发,PWR4.8V有,PWR针到IO线路没问题,IO型号是IT8712F-A HXS,求教高手指点^^
不触发

网友:
你先测 75脚是否有高底高的跳变 然后在测72脚PWRBTN 是否有高底高的跳变 71脚SLP_S3是否有底持续高 76脚高持续底 当然南桥还要满足VCCRTC RTCRST VSB 32.765 RSMRST

网友:
开机条件都满足了么?先查开机条件

网友:
不触发,原因很多,整个开机线路要跑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