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2L 关机变成自动重启

楼主(2011-11-08):
今天接到一本联想 E42L关机变成自动重启  我换过硬盘装过系统  进PE 关机  BIOS 里面也没设置的选项  不管怎么搞都是关机变重启

网友:
没人知道问题吗

网友:
首先问一下客户机器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问题

网友:
顾客说今天好好第二天就不行了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同意楼上的,还是刷BIOS把

网友:
个人觉得ec 可能性大一点   楼主不凡 换个ec看看

网友:
学习  呵呵  弄好了发表结果哦

网友:
没有见过的问题。。  求结果。

网友:
图已传到图纸区了,联想E42L,

网友:
楼主主要看看BIOS然后查查SLP 3 4 这两个信号看看有没有什么电压串过来

网友:
我现在就拆下来看看

网友:
EC的时候多,好好研究下

网友:
LZ弄好了分享下   学习下这个经验   都没碰到过  一般都是系统

网友:
我觉得根南桥也有关系

网友:
先刷BIOS,不行换EC,在不行干南桥

网友:
我感觉就是bios问题,在网上档一个bios资料,刷个试一下(原机的bios一定要备份噢)不行就得换EC了

网友:
  应该是EC。换EC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CMOS电路问题啊

网友:
没遇到过..学习学习.

网友:
刷过BIOS 不行 EC 也换过了 就南桥没动 南桥订了 到了换个试试看

网友:
我遇到过样要y530的关机就重启,是那机子网卡烧了,,

网友:
给你做做参考,,,呵呵

网友:
跟主板上的IO有关系,试试看,换个硬盘重新装,PX系统

网友:
先刷BLOS再换EC最后就是南桥了。

网友:
换CPU试过没有呢

网友:
这问题遇到的多了,有次是键盘引起的,有次换北桥,有次南桥,都不是同一种机器

网友:
最好装好系统看看驱动最好到联想官网上下,我上次有台机子是关不了机,最后是摄像头驱动的问题

网友:
南桥南这个问题最多了好号量下

网友:
南桥问题吧

网友:
我修过,换个南桥就正常了,

网友:
EC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放电,升级BIOS

网友:
是啊。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楼主记得分享结果。
一般这种是系统设置问题。但是你装过系统。我郁闷了

网友:
楼主搞好了吗?分享一个结果。

网友:
经过几天的研究最后还是南桥问题,换了三天终于换好了 ,

网友:
换EC,不行就杀南桥了。

网友:
别的地方都正常的话,这么点问题是搞这么复杂是不是不太值得呀!

网友:
刷一下BIOS看看

网友:
你注意下开关键,还有COMS电池

网友:
杳然是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