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维修液晶一例(全图解)

楼主(2011-11-08):
由于在基地上一帖(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6961-1-1.html),反应良好,得到很多人的加分支持与回复,并被基地管理员加为精华文章,本很高兴,下面再来一例分享,来回报你们.........
    可以拍砖头,欢迎交流!

总结:维修液晶这种情况一般都是高压板部分多!写帖很累!希望多多支持!

同意楼主: 4.5 反对楼主: 1.5
电压灯闪有好几种情况,供电部分带载能力差,高压版有问题,驱动板有问题都会引起
8脚的MOS管这样接很是不妥当,应该吧SD两个角都直接焊接到电路板背面,再飞G脚的线,或者应该有个合适的地方吧3个及都直接焊接在电路板上。。。。
这个显示器通病?难道也叫精华?
楼主的技术很棒,向你学习。
这样改的能支持多久
1KB
学习的是楼主的思路
一般型号都是 5706或5707

网友:
一般烧这个管子的原因都是变压器虚焊或那250v0.22的电容坏或虚焊,不知道你加焊了吗

网友(点评):
看到有虚一点的,我都加焊了;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pmos为什么不用J307呀,J512呀,IRF9634,9630这些管子呢?
楼主,我很喜欢你发贴的风格.但有个事实我想告诉你,你拆笔记本的料,VDS一般最大30,像4500那些只有20,而原件型号一般是FQU11P06,VDS是60.你这样的代换并不符合电路峰值要求,很大可能在短时间内返修.
高压板上的,MOS管, 找华硕板上的4500代吧, 容易找到,
楼主,说一下坏的MOS管是什么型号吧

网友:
图文并茂 顶 一个! 接下来是不是管管扣分的时候?

网友(点评):
不会吧!扣我分?

网友(点评):
不扣分也谈不上加分,除应急维修,不建议这种代换,因为两者功耗完全不同(原理你知道的)。后面的少灌点水,不明白的,发帖前先看下论坛规定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6024-1-2.html

网友:
不错,很好的帖子啊!顶一下

众航网吧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哎呀,,你用的是神器啊,,那个表

网友(点评):
我用的是FLUKE 15B

网友:
学习了!顶  顶   顶

众航网吧 -10 严禁灌水
新安江 -8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了!

众航网吧 -10 严禁灌水
新安江 -8 严禁灌水

网友:
完全不用把客户撵走吗,难道你还拍客户学会啊,估计帮顶的会被扣分了不过我还是想说,顶

补充内容 (2011-11-11 13:17):
哈哈 帮顶的 被扣分了吧

网友(点评):
我是想:假如是电容坏了,更换一个电容好的话,客户看到只更换一个电容收几十,客户会过意不去;为了不出现这种情况,决定先打发他走了,再打工. 谢谢回复 .

网友(点评):
打发走了好,省得事多

网友(点评):
弄走是正确的选择 就跟上个哥们说的 要是电容的问题 一换 收个70 那客户要说半天 或者 换个东西几分钟收个这么多 也难的说 装样子 也烦 弄走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点评):
那个店不这样做呢,是不是啊!你懂得

网友:
就凭八脚改三脚我也的给你回帖。

南阳维科 -2 无语,是看引脚定义的

网友:
烧坏的管子怎么样区别是N的还是P的

网友(点评):
查型号呀!PDF!

网友A:
那个QQ是你的吗

网友(点评):
那个QQ是本人的~谢谢回复!

网友:
把客户打发走,是为了避免客户后来的讨价还价,说就换这么个小东西,你收这么多钱,烦。

网友(点评):
维修OK就收钱。是卖技术,不是卖配件,谢谢你回复!

网友:
好帖,顶起来

众航网吧 -10 严禁灌水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场管坏了,其实这个不是根本,应该是高压变压器局部短路或者滤波不够造成的,你这样修的话,可能过不了几天,他又回来了.

网友:
分析的好 长管坏出了自身质量原因 其他原因还是挺多的
谢谢指正与指导!

网友:
太好了 图文的形式 使人一看清晰明了  思路清晰 可以做教程了 呵呵

网友(点评):
我水平还要提高呢!哈..

网友:
fluke  15b

众航网吧 -10 严禁灌水
新安江 -8 严禁灌水

网友:
实在是NB任务了,看起来很容易其实做起来真难
我什么时候才能这么厉害呀。

网友(点评):
谢谢参与讨论回复!

网友:
确实,我们都是当客户面还原故障,然后给客户说这还有一堆东西要修,他的东西要等等才能取,到时候给他电话……当客户面维修非常不爽,很多客户唧唧歪歪的……

网友(点评):
我这种情况和你说的一样,同感!

网友:
求楼主的 MOS管代换原则  你这两个都是一样大的功率吗  是如何判断可换的?

网友(点评):
有啊!查PDF

网友:
牛人,,,,

凤城 -10 严禁灌水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顶。。厉害。。。。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三角改8角的值得支持!  楼主厉害啊

网友:
MOS管是5606或5607吧,这是明基通病,我有备这种管。

我也有备几个 呵呵

网友:
应该性能不错!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恰好我这里也有个显示器,尝试一下

网友(点评):
提醒:液晶元件功率啊!

网友:
我也不喜欢让别人看着修机器,
感觉有点压意,要是不放心就自己弄

网友(点评):
我和你一样,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学习了八角改三角,

网友(点评):
小心扣分!

网友:
高手啊,自学成才的还是跟的师傅?

网友:
散热会不会有问题呀,坏的应该是TO-252封装的吧 贴片的其实PCB板也是它的散热片,一般在场效应管那里把锡面加大加厚主要为散热考虑的,这个SOIC-8封装的如果不贴片安装直接站在那估计散热还是有点问题吧,特别是内阻大的管子

网友(点评):
散热肯定要考虑啊!

网友:
顶一个,以示鼓励~!

我有时候也用4606改,只用其中的n管或者p管,哈

网友:
你用的那表真不错。。

网友(点评):
灌水是要扣分的,发帖前先看下论坛规定!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6024-1-2.html

网友:
楼主有空的不妨再说说场管的代换原则,只是简单的P换P吗?还有别的要求吗?顶你!

网友(点评):
可以啊!下次有空说说代换原则,其实也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QQ是你的吗

收徒弟吗.。。。。。。。。。。。。

网友:
很不 错啊,不知道楼主你换的那个管子起什么作用?

网友B:
LZ不错 、加油 顶你。希望以后多出些东西哈!!

网友(点评):
好啊!有时间一定多写。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不错 、加油 顶你。希望以后多出些东西哈!!

嗯嗯、好的。多出一些  让我们大家学习下。

网友:
楼主的表 很牛的样子! 技术好啊!

网友:
学习了!!!!
呵呵呵
歇息!!!!!

nahlj -2 严禁灌水

网友:
顶起来.......顶起来.........

nahlj -2

网友:
从电路图上看:P沟的是正电接S极,从D极出来。N沟的是正电接D极,从S极出来。我个人的经验!希各位多拍砖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