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还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还是什么病毒???

楼主(2011-11-08):
昨天收到一台机子,客户说机器什么都正常包括玩游戏听歌上网下载,但就是有一个网站怎么都没办法打开,系统客户自己重装过,客户拿到我这里我也不信息就上那个网站看看(此网站为:海通证券)也是不能正常打开,要不就准备打开就自动关掉网页要么就提示内存不能为........,这个问题我们第一反应是系统问题,可是我重装了N次系统各换过N个版结果都是一样,最奇怪是问题是如果你想在DOS用FORMAT这个命令来低格硬盘时,这个命令的最后一个字符“T”无法输入但可以输入其它字符,怪了,反反复复我换了硬盘内在CPU结果都是一样,连网卡的地址我也改了还是(海通证券)这个网站没办法打开,实在没办法,把客户的硬盘放到我机器上GHOST完后放回去结果正常了。这是什么回事,目前还找不出答案,各位同仁想想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碰到过类似的 用DISKGEN 从写下主引导记录就好了

网友:
请问一下你说的我们除了你本人还有谁?这个问题我的第一反应是那网站问题,你有在其他电脑上登录那个网站看看没?第二反应是浏览器问题,换个浏览器试试。

网友:
format也能做低格吗?是我见识少,还是楼主不懂什么是低格呢?
我真想问问,有多少人真的知道什么是低格?

网友:
这个是引导扇区中毒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