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2L 3 5V 修出来了还是不开机 求EC工作条件

楼主(2011-11-08):
        没找到E42L的图,只找到E42G的图将就用应该只有1999这里有区别吧,E42G是用的8734A  8734A和1999差不多的
       上电只有0.03A 测量无3 5V ,主供电芯片1999 的ON3 ON5没有高电平,然后查到MAINPWON这里面没有高电平。 MAINPWON是到PU1和PU3 。PU3查不出来啥,查到PU1的6脚3.3V  然后看下面RTCVREF的时候看到PR32下拉电阻没有,加了一个50K的电阻上去。再测1999的ON3 ON5 就有5V了。

但是还是开不起机 再去看开关电压。
这里ON/OFFBTN#直到开关17.4V 感觉不对,D14 2脚17.9V,3脚3.3v
Q18这边的EC_ON木有 应该是EC没有工作吧!小弟本来就菜,想到EC头都大了。求EC工作条件。KB925QF

网友:
仁宝的开机键上都是19V,你这个开关电压对,查EC工作条件吧,3v 5v出来,应该点火成功了

网友:
17V的电压没问题。查EC和BIOS看看!

网友:
呵呵 学习力

小修本本 -5 严禁灌水

网友:
刚修了个 F41M PU1 5脚没电压 B+过来 断线了

网友:
谢谢各位,学习了

qq5382944 -10 严禁灌水

网友:
PR32电阻本来就该不装,图纸上PR32前面加了个@,就是没有用料!你加上电阻RTCVREF的电压就被分压了!

网友:
看开机时序吧大哥

网友:
17.4  不正常要把这个电压修正常

网友:
待机多少?就算是不能开机,甚至没有待机3.5V,待机电流还是有的
先看看点火成功没有

网友:
找个仁宝的时序对应查

网友:
看上去是像没有装,图上@就是没有用料   现在才知道。学习了   新手不要见笑

网友:
现在以经成了料板了,不过这个机器南桥是坏的。另外一台电脑不认硬盘  把南拆过去点不亮。。。

网友:
实在可惜没能搞好。

网友:
开机键的电压是对的  你查EC触发的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