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没有300V整流滤波电路电压故障

楼主(2011-11-08):
我查了整流桥,没有短路,接滤波电容的两个脚没有电压,万用路查整流桥中间两脚,有245V的电压,接两边的两个脚,没有电压,请问是不是整流桥坏了,查了整流桥+脚到~ 的电阻是400多,反向为1,~到-脚也是400多,反向为1,两脚之间没有短路,
单接其中一脚+为120V,-为几十V,应该是正常,为什么两个脚连起来没有电压?

网友:
代换一下整流桥试下,一般情况下 整流桥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确定滤波电容没穿?那就是桥块坏了!

网友:
我倒是觉得整流桥没坏,而是觉得老弟你不会用万用表。很有可能是量错了。

网友:
请用直流电压档测量。

网友:
我搞定了,原来这块电源是主动FPC电源,那个FPC的电路有故障,然后这边就有没有电流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