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杂证啊 在线等

楼主(2011-11-08):
本来修显卡  修亮了  后来发现内存有问题,插一条内存可以正常亮机,同时插两条不能亮了,有一条插上去不能亮。什么问题啊,,洗过了,内存槽也加焊了,北桥也加焊了。。在线等呢

网友(点评):
确定两个槽都是好的吗。。。好的话那就是内存坏了。

网友(点评):
是AMD的话可能cpu坏了

网友(点评):
请说清楚机器的型号,cpu平台,以及芯片组

网友:
有时实在搞不懂的,干脆给客户换单根大点的内存好了。

网友A:
兼容问题 哈哈 换大的也不错,赚钱 赚内存

网友B:
同意思楼上的说法,我遇到过也是单条亮但俩条也亮的。  你这情况像是北桥吧,不过建议换个大点的内存稳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思楼上的说法,我遇到过也是单条亮但俩条也亮的。  你这情况像是北桥吧,不过建议换个大点的内存稳当。

我想知道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兼容问题 哈哈 换大的也不错,赚钱 赚内存

可我不是老板啊,我打工的

网友:
应该是内存兼容问题。有时也有本子挑内存的。还有机子内存槽有主次的

网友C:
你那用过是AMD的吧    我也碰到过    如果是AMD的就换CPU试下

网友:
用内存测试卡打一下阻值吧。

网友D:
换内存老板应该没什么其它的想法吧(除非他不喜欢钱)

网友:
你那不会是AMD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用过是AMD的吧    我也碰到过    如果是AMD的就换CPU试下

不是的啊  还有没有其它的原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内存老板应该没什么其它的想法吧(除非他不喜欢钱)

客户说要修好的呀.唉~!同时用两条不用亮机

网友(点评):
你的主板是什么管理内存,如果是CPU你就慢慢修U吧

网友:
你那个老板真坏

网友:
内存兼容性问题,给他换1个了,换下的也是好的,只是兼容性不好了,内存不收钱了,只收修理费了,就对老板和客户说是修好的啦,呵呵

网友:
要学会变通呀,这就是修理啊

网友:
插代码卡呀?不一定就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两条内存都是原来机子上带的吗,要是那样的话就不应该是兼容问题 了,是不是做显卡的时候内存槽里面弄进东西去了,好好清理一下看看。

网友:
不会是内存槽坏了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