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张HP C61主板的同一特殊故障,请高手解惑

楼主(2011-11-08):
遇到两张HP的C61主板,问题都是卡机,装系统花的时间很久,版本为2.2的通过BIOS放电已解决了,另一张(换过6只1800uf6.3v的电容)还不行(BIOS已恢复出厂,硬盘接口也手动改为LBA模式,两种硬盘都试过,在PE下拷贝还是挺快的,就是在WINDOWS安装时很慢,原版系统也装过了,请高手帮忙。

网友(点评):
换个BIOS电池就好了

网友(点评):
这板遇到几个都是这样的,先是不跑马 修好了都是进系统慢,不过刷BIOS全好了,有得刷了不行再放下电就OK

网友:
HP已经非常垃圾了,我的几个同学在某工厂给HP做代工,他们都说垃圾,装系统慢不能算故障吧,装完不慢能凑合用就行了

网友:
凑合用都不行啊:'进系统要5分钟,点刷新要闪1分钟

网友:
驱动问题?

网友:
检测下硬盘 内存

网友A:
精英代工的吧,应该没这么差劲吧,是不是USB过流引起的,你进BIOS把USB全给禁用了试下。

网友:
能用就行,反正现在电脑便宜!
凑合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精英代工的吧,应该没这么差劲吧,是不是USB过流引起的,你进BIOS把USB全给禁用了试下。

谢大哥支招,我马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大哥支招,我马上试试!

悲剧啊,主板没有USB选项!

网友:
以前也碰到片HP 机上面拆下来的C61,如楼主一样,进系统非常卡,DOS下正常,当时也找不到思想修,就放在那里一段时间,后来有次拿出来试,竟然全正常了,当时以为是虚焊,后来用了段时间没觉得不正常,就卖了,到现在大半年了,客户还在用,没有出问题

网友:
我觉得是温度电路问题。

网友:
目前只修过不亮机的这种主板特别慢得还是少见

网友:
这块板单桥的,加焊试一下。我今天也装了一个,本来是进系统就重启,后来直接装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外设有没有关系,参考一下。。。

网友:
AMD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放电一下试下  桥也有可能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板子,这样的第一思路就是桥

网友:
我搞过好几台都搞定  拿来的时候是装系统很慢把BIOS 恢复默认值就好了

网友:
希望能帮到你    我曾经这样的问题搞死我了     BIOS刷过电容全换过都没解决问题    最后后让我汗颜的是这么简单的问题

网友:
惠普越来月不好了 哎

网友:
看看是不是什么驱动之类的软件问题呀

网友:
这种情况真没见过,不过还是觉得是设备不兼容造成的吧,bois放电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