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苹果开不起机

楼主(2011-11-08):
仿苹果的山寨电脑,版号是:THD  px1a 模板rev1.3  客户说开机花屏,但是 我接到机器后一直开不起机,通电开机指示灯一直闪,怎么会事!
南北桥是集成的 cg82nm10

网友:
先测 3v 5v
有没出来  如果没出来做 ec 南桥 再北桥   不行 最后换板

网友:
先从电压方面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3v 5v 有啊   南北桥集成  做了  还是不行了!

先换ec 不行再南桥 不行再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