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灯管后画面不细腻了,变的听粗糙

楼主(2011-11-08):
一个惠普w1907液晶显示器,换了个灯管,再装上后,画面显示效果很不好,就像颜色显示不全似的,能明显看出来屏上的一个个的点阵,就像我们调节显卡的颜色位数在16位或者8位的那种感觉。我把排线也换了,还是不好。是不是屏什么地方坏了,怎么修呢

网友:
。。你换的时候是灯管全换的吗。还有,屏线插反了,容易烧屏的。用点屏套点一下看看吧。

网友:
一个个的点阵
====================
  是不是动了背光里面那几张白色的膜片?

不会是装反了吧
只能是这个原因了,偏光膜装错了.
基本上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
装的时候有没有把偏光膜弄湿?我有次把偏光膜搞脏了试过拿液晶屏的清洁液喷了偏光膜擦了擦上好后有点你说的现象,如果是的话拿出来晾干能好

网友:
灯管不会产生这种问题吧?

网友:
那几张偏光纸没有装好吧。上个图看看。

网友:
学习了乐乐乐乐乐乐

sisv3 -5 你知道的

网友:
屏中间的几张膜没压严会出现这种,装反不可能的,如果装反了就不会出现图像这种了,会很暗的,还有小心高压线漏电

网友(点评):
支技,上次有个屏装反了就是这样有显示但是很暗。

网友:
最好传个故障图片上来,,这样一目了然,,

网友:
屏线没接触好也会这样,看看接口里是不是有脏东西。

网友:
屏线的问题

网友:
同意11楼,上洗板水刷屏和驱动板接口,这种故障经常会有,一般孔插屏线居多!

网友:
没有装好,从新装吧,特别是那几张膜

网友:
怀疑没有安装好显示频内部单元组件

网友:
应该不是线的问题,可能是偏光板(膜)没弄好

网友:
LZ来几张照片瞧瞧 看看怎么个粗糙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修修驱动板!

网友:
先用通用板点一下明确一下故障。

网友:
重新看下  应该是那几张膜没放好。

网友:
学习了,感觉像是背光的几张膜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