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661fx-m7故障,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1-11-08):
今天修一主板。故障为不显示。不开机。能触发。测量一下电压,CPU供电1.56,内存2.6.基本正常。。时钟复位也正常。。就是不显示。故障检测卡显示dX.检测卡有点问题只显示一个数字。。(x表示不确定是几)。内存显卡都换过试试。还是不中。。。后来发现CPU底座针脚有几个错位了,,我不上CPU的时候,显示00.是CPU的时候显示DX。。也不知道该怎样解决。。。请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忘记说了。CPU是775的。。

网友:
没人说吗?还是我描述的不够清楚?

网友:
先查一下BIOS和Cpu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按照00来说

网友:
CPU底座针脚有错位?是不是针脚断了,如果是就要换座子或补针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