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41不跑马维修

楼主(2011-11-08):
机器型号明基S41广达代工。同行送来的南北桥都被干过了但是BGA功底应该不错,都洗 的很干净查看也无掉件,接电源一看电流1.2A  测内存AD线无波形SPD无脉冲,晕死 内存都没有。该机器BIOS采用的 是X-BOS总线测40PIN 无脉冲。看来是不跑码的故障 ,这类故障不好修啊 。打了下电感上所有的电压都出来了, 上假负载测CPURST#已经抬高为1.05V,测时钟几个排阻都有波形。找到EC   测LPC总线发现幅度居然只有2.5V,打了一边LAD0DAO LAD3  LFRAME# 等阻值无异常,LPC是二边上拉  EC  南桥都有可能有问题,测EC供电正常  南桥3.3V的 供电有好几个不是很好找,直接换EC依旧是2.5V ,仔细排查南桥供电发现 R386阻值已经增大  直接连线上电测LPC  正常抬高为3.3V,并且已经有脉冲信号,测BIOS 40PIN   37PIN  也已经有脉冲但是 并无返回的波形,怀疑程序,直接找了个40PIN的BIOS芯片找到程序刷了依旧,本人不喜欢用原来的BIOS芯片刷程序因为遇到过修亮的 机器再刷BIOS不亮,刷回备份还是不亮的 。CPU寻址指令已经到达BIOS芯片但是不开始自检什么问题呢,既然指令能下来FSB  DMI  LPC  PCI  总线都 应该没有问题,再次排查了CPU  NB  SB  供电无问题 再测时钟时候发现触摸芯片有点烫,但是时钟都有输出,怕频率偏移,直接换芯片,测内存AD线波形刷刷的 ,接屛 ,LOGO出现机器OK。无技术含量,说的 不对希望同仁指出。

网友:
新手。学习。能看懂。可是只是能看懂

网友:
思路蛮清晰的、但是修了这么久的电脑,目前还没有碰到一个时钟芯片坏的,楼主耐心蛮强大。。

网友:
先是不跑,查LPC,相关总线,发现电压偏低。后楼主查出EC供电电阻增值,再后来是BIOS收到CPU开机指令,不自检,后楼主用摸的方法感测出CLK芯片发烫FAIL,换后,板子跑的刷刷的,直到LOGO出现.这片板了,足见故障复杂多变,说明楼主是高人
----望多发点这样的好贴。

网友:
本人遇一HP520也是不跑码还没结果。看了楼主的帖想再看看

网友:
果然是高手  讲述那么详细 学习了..........

网友:
楼主太谦虚啦这那叫没技术含量呀 顶一个

网友:
这个机器很少坏时钟的!!不过这机器性能还是很好的!

网友:
时钟芯片坏的不多,让楼主碰到了。

网友:
R386阻值已经增大
??

网友:
本人现在一个明基S41的换了显卡不亮机了,电流跳的很正常,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纠结,希望楼主能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时钟芯片发烫是正常的啊

网友:
时钟芯片发烫属正常,但楼主怀疑了,而且根据一路追踪而推测有可能时钟芯片有问题。换完还真好了。不说过程,只看结果。能修好机器就是真功夫!

网友:
经验啊 就是我们新手需要的

网友:
向楼主多学习,好样的

网友:
时钟的问题好少的,楼主这样都遇到了.我还以为是BIOS的问题

网友A:
敢问楼主你的示波器是什么牌子的呀?正想买个来用,就是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好!求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敢问楼主你的示波器是什么牌子的呀?正想买个来用,就是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好!求指点!!

日立1065A,感觉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日立1065A,感觉够用了。

问敢多少大洋啊?给个心理价.下次好参考着去杀价!

网友:
楼主发这么有技术的含量! 真的是学习了! 这才是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