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8734A代换问题

楼主(2011-11-08):
MX8734A可以和MAX8743代换吗,

网友:
你查查两个芯片的引脚定义不就知道了

网友:
绝对不能 前一个是输出3v 5v 后面的是北桥供电芯片

网友:
这两个是不能代换的。引脚定义一样吗?

网友:
不可以啊,哥们,会出现一些怪问题

网友:
功能都不一样,不要看号码相近就替代。

网友:
当然不能了,但是可以和MAX1999互换啊!

网友:
哦。我怎么没有看到过没有A的哦。

网友:
不能
用途不一样的

网友:
1999 1777可以换  但是会不稳定 芯片老热了

网友:
很明显就是不一样的,有的代换的最起码也得是两个牌子呀!或者是尾号不一样也差不多呀,这也差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