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260笔记本报Resource Conflict-PCI on Motherboard 错

楼主(2011-11-08):
1台ACER 4260笔记本开机后报ERROR Resource Conflict-PCI on Motherboard ,Bus :06,Device:00,Function:00,需要按F1才能进入系统,但进系统后发现CPU的占用率比较高,经常为100%,非常的卡,该主板2个月前换过显卡,显卡为GF-G07600-N-A2,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朋友们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点评):
PCI控制芯片坏了,我修到过,那个是理光的,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

网友:
把外设、PCI设备这些拔掉看看。先锁定故障范围先、

网友:
多媒体视频控制器驱动上打了一个问号和一个感叹号!是不是换上去的显卡有问题?

网友:
有可能你再换一片试试。

网友:
测一下硬盘。应该是硬盘不正常。中午刚刚送修一个,前面写着什么忘记了。反正开机要按F1才能进。而且很慢

网友:
硬盘已换过了,故障依旧,不是硬盘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CPU的问题?

网友:
又换了一个显卡,故障依旧,CPU也换过了,故障还是一样。不知什么原因,有没有朋友遇到过。